TI DSP的软件开发

楼主(2013-01-12):
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软件开发

网友A:
如果你不是纯做算法,而是在一个目标版上进行开发,需要使用DSP的片上外设,需要控制片外接口电路,那么建议在写程序前先好好将这个目标版的电路设计搞清楚

网友B:
最重要的是程序、数据、I/O空间的译码。

网友B:
不管是否纯做算法还是软硬结合,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

楼主:
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C:
看CCS的使用指南

网友D:
明白CMD文件的编写

网友D:
运行一个纯simulator的程序,了解CCS的各个操作

网友E:
到TI网站下相关的源码,参考源码的结构进行编程

网友F:
不论是C编程还是ASM编程,模块化是必须的

楼主:
OK,结贴了

网友G(2013-05-10):
我觉得都得看一些,也就是软硬件都需要懂

网友H:
尽量减少DSP程序中的冗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