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采样一次ADS7843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3-01-12):
请问每次我采样一次ADS7843,发现PENIRQ会产生个小方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详细点哦

楼主:
我是按下后 马上采样ads7843 PENIRQ会从低电平信号先变高然后再变低 ,有几个杂波信号在里面

网友B:
如果不采样的话呢

楼主:
PENIRQ信号一直是低的 很正常的波形

网友C:
这个芯片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我认为是不是按键抖动造成的?

网友D:
是靠软件上的手段可以解决的?

楼主:
我觉得不会是抖动造成的 因为我一直按着触摸屏 pen脚并不是个很干净的低电平信号 而是带很多毛刺方波的信号

网友B:
那就有点奇怪了啊

楼主:
那算了,周一问问别人吧

网友E:
你看一看电路上是不是还有其他杂散的干扰源  或者电路板附近有干扰源   注意供电电源  这个一般干扰比较大   呵呵

网友F(2014-07-03):
像那个DAC8571引脚中A0是干什么的?怎么看有的直接接地了

网友G(2016-02-25):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你可以从datasheet第一页上框图看出,中断管脚和X+是通过二极管连接在一起的,那么X+上的波形势必影响到终端管脚的波形,波形上的压降为0.6V。在没有程序操作ADS7843时,触摸屏幕,中断管脚从3.3V变为0.6V,程序执行后,为类似于锯齿形状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