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PLAB C30编译器出现一下问题求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2013-01-12):
op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due to invalid license。。
编写完程序点击BUILT ALL之后,出现蓝色字体的如上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因为许可证过期无效而选项被禁用。
小弟想知道这样对程序的烧写和调试、运行是否有影响?

网友A:
你的C30过期了吧,下个**版的吧

嗯,是过期了

网友B:
可能是C编译器过期了,请卸载C编译器重新安装,看看试用版是否还能安装和编译?

如果还能正确编译,则可以使用。

嗯嗯

网友C:
如果对代码优化没要求,可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