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3-01-12):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任何射频传输芯片传输到接收端那边,接收端再使用串口传输到电脑串口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3-04-02):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请问你的板子与PC通信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