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1-12):
在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下,当ADC12MSC=1时,只要第一次转换完成后面的转换就会自动开始。在用户使用指南中是这样说到的“Successive conversionsare triggered automatically as soon as the prior conversion is completed.”其中用到as soon as,那如果存在ADC12中断的话,完成一次转换后是进入中断,还是立即开始第二次采样转换,还是两者一起进行?

网友A:
对于430的ADC我也有一些疑问啊。

网友B:
跟怒句子意思 是理科执行转换

网友C:
1. 产生中断后,PC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入口,ADC模块自己接着进行下一个转换,二者不打架。
2.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耗时较长,我想那有可能产生嵌套中断,所以尽量避免。
3. 如果是问转向中断入口和ADC下一个转换开始之间的先后顺序,或者说二者之间有没时序差,这个可以去研究研究用户向导的相应模式流程图,或者请教TI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