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系列DSP和M3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3-01-12):
C2000系列DSP和M3的区别在哪?比如TMS320F28027主频60M 定点FFT 和M3比如常用的STM32 主频72M两者的主频相差不大,两者的优势和不同在哪?是应用领域不同么?还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能用C2000DSP用M3不能完成任务?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我觉得,M3和C2000各有其自己的特色,都可以处理相同的问题,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各有所长。

网友B:
DSP还是做运算牛x m3的设备丰富

网友C:
单从内核讲: 在数值计算方面, DSP 会有些优势, 而控制方面(比如象中断处理) M3 有优势. 总的来说, 已经基本不存在这个能干而那个干不了的问题.
当然更合适干什么事情, 或者说选型的话, 很大程度还要看外设的支持.
还有软件库和官方的底层代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