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UART问题

楼主(2013-01-12):
UART每次接收和发送都的进中断吗?我外接10多个单片机,每个都的发送接收,那不老进中断了,其他的事还的干呀,怎么办

网友A:
你要使用中断模式,就每次都进啊,你算一下,按9600的波特率,1mS才进一次中断,一次中断处理也就几十uS(当然你自己中断服务程序没写好的不算),单片机还有N多时间空闲着。

网友B:
这么多单片机就别再用UART了吧

网友C:
中断频率不能太高,轻则主函数内的代码不执行,重的呈死机状

网友D:
1、做通信的话,当然要计算通信吞吐量了,当然要协调好主从机在最恶劣情况下不会因为系统的负担太重而拖垮,否则就属于设计不当了啊。
2、从机一般也不可能在那不停的发啊,一般会由主机控制着具体是哪个从机来应答回送数据。
3、主机要根据自己的系统处理情况来控制从机回送数据的频率等。
4、适当提高主从机等的处理速度是必要的,例如选择符号要求MIPS的芯片来做通信,另外在芯片容许范围内提高晶体振荡速度能提高芯片处理任务的能力。
5、非主从结构应当采用令牌等方式来控制收发,这同时也某中程度上控制了通信链路的数据流量。
6、主从结构上同一时刻仅有一发一收,只要接受方能足够速度的处理掉接受信息的解释和执行,这基本上不会太怎么着这个系统,还是有着大把的时间来处理其他任务的。

网友E:
有地址帧 数据帧模式
不过 如果这中断的方式已经影响到你的主程序执行时间了,那你得考虑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