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DMA

楼主(2013-01-12):
我对DMA的理解就是,设置好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之后。以后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的数据就会自动传送。不用CPU干预了。CPU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吧。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设置好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别忘了, 还有触发 DMA 的条件, DMA 完成后, CPU 还是有随之后面的事情要做的

网友B:
STM32的DMA其全称是:Direct Memory Access;依据ST公司供给的相干消息,DMA是STM32中一个自力更生与Cortex-M3内核的模块,有点相仿与ADC、PWM、TIMER等模块;重要功能是通信“纽带”的作用,能够将所有外设照射的储藏器“连接”起来,这么就能够高速问各储藏器,其传输不受CPU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