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的TIM4无法进入中断,帮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12):
编译环境:IAR 1.3

TIM4的设置代码如下:
  TIM4->ARR = 155;  //10ms中断一次
  TIM4->PSCR = TIM4_PRESCALER_128 ; //128分频
  TIM4->SR1 = 0;
  TIM4->IER = 0X01; //允许中断
  TIM4->CR1 = 0X81; //启动自动装载,启动时钟

但是无法进入中断.奇怪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6,139);//设置分频和初始值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 ENABLE);//使能中断
  TIM4_Cmd(ENABLE);//开始计数

我用库函数,三行就中断了。
还有一定要记得,开启全局中断啊
enableInterrupts();

楼主:
多谢,居然忘记这个了.白花了一天时间,给分

网友B:
生猛呀,直接操作寄存器。 不过还是推荐使用库函数,可读性比较强,方便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