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问题

楼主(2013-01-12):
        while (1)
                    {
                      SPI_Flash_Read(datatemp,0,128);//从0地址处开始,读出128个字节放到数组datatemp中
                       printf("\n\r读取完成,读出的数据为: %x  ",datatemp);//i的初始值为0,打印数组的数据
                       i++;
              if(i==128)i=0;
                   }

像上面的写法读出来的datatemp值是对的,而下面的写法读出来的datatemp值全是0。

         SPI_Flash_Read(datatemp,0,128);//从0地址处开始,读出128个字节放到数组datatemp中
         while (1)
                   {
                         printf("\n\r读取完成,读出的数据为: %x  ",datatemp);//i的初始值为0,打印数组的数据
                          i++;
                          if(i==128)i=0;
                    }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0,为什么呢???另外我把第二种写法放到学习板(芯片是F103)上试却也能正确读数据,不理解

网友A:
区别在于一个发送一个只读一次,一个读N次,,

楼主:
printf函数中的datatemp写错了,改为datatem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一个发送一个只读一次,一个读N次,,

你是说第二种写法只读一次吧,但我把它复制到学习板上试是可以的啊?

网友B:
楼主测试spi的时候  应该是放在死循环  测试的吧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像第二种情况下 我是先写一次 再读一次

网友B:
庆幸 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