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构成的放大电路,略谈上拉与下拉电阻

楼主(2013-01-12):
如图所示,最初在电路板上焊接时没有考虑到上拉电阻R4和下拉电阻R3,发现波形在示波器上逐渐向上飘移,慢慢开始出现削波,直至波形消失。加上下拉电阻R3后,现象消失。原因是op07在不加信号源的情况下也有电压输出,在反馈到输入端时再次被放大,所以会出现向上漂移,加上电阻R3,将反馈回来的直流量释放掉了,现象就消失了。R4在加信号源为正弦波的情况下,可以没有,因为在实际中的输入是麦克输入,为麦克提供上拉电压。
小弟属于菜鸟级别的,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呵呵

网友B:
lz对这个现象的认知还很表面,建议去学习运放输入偏置电流相关知识。
可以判断,此运放的同、反相端偏置电流方向为由引脚流出。

这位大哥所言极是,确实R3作用是提供直流偏置,此为积分电路,放大的是输入的交流信号

网友C:
加下来对直流提供回路

网友D:
上拉电阻一般是一端接电源,一端接芯片管脚的电路中的电阻,下拉电阻一般是指一端接芯片管脚一端接地的电阻,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b5%e9%98%bb/

网友E:
一般这里不叫上下拉,应该是偏置电阻

网友F:
没有偏置电流,最后对电容充电后,当然是这个现象了

网友G:
运放的偏置电流没有地回路,对耦合电容充电,直到运放输出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里不叫上下拉,应该是偏置电阻

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呵呵

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的偏置电流没有地回路,对耦合电容充电,直到运放输出饱和

多谢赐教。。学习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偏置电流,最后对电容充电后,当然是这个现象了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一般是一端接电源,一端接芯片管脚的电路中的电阻,下拉电阻一般是指一端接芯片管脚一端接地的电阻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下来对直流提供回路

啊,

网友H:
R3改成1k,C2改成47uF;C1改成22pF;OP07最好也改成NE5532。

网友I:
楼主你基础太薄弱,应该补习一下
R3不叫下拉,这叫直流偏置,用来设置直流工作点。
C1太大了,你可以计算一下,在音频下(比如1KHz)C1的容抗是多少,然后与R2并联后是阻抗是多少,最后得出放大倍数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C1用20pF~50pF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基础太薄弱,应该补习一下
R3不叫下拉,这叫直流偏置,用来设置直流工作点。
C1太大了,你可以计算一 ...

:handshake谢谢指点,小弟确实基础不好,是来这里学习的~~C1太大的话会影响什么效果呢?仅仅是放大倍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R3改成1k,C2改成47uF;C1改成22pF;OP07最好也改成NE5532。

R3是1K的话,输入阻抗不是偏小了吗?输入阻抗大一些比较好吧,还是考虑其他什么因素?

网友H:
如果希望输入阻抗较高,R3选20k,如此R1也要改成20k, R2就改成4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