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质量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3-01-12):
我用PIC16F873A设计了一块产品,现在已用了50块左右,最近退回来一块,发现板子已经不按程序运行了,换晶振无效,其他都正常,换上一块新的单片机,板子功能正常。换下的芯片用编程器可编可读,上到板上就不行,这是单片机的质量有问题吗?请教,哪些因素会有可能使单片机出现这种情况,再有,我的芯片都在赛格买的,我们小户,去哪里可以买到真正的无质量问题的芯片?

网友A: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吗?比如说哪个IO口坏了,光知道不按程序运行,谁知道你哪里坏?电路的设计也很重要,自己要学会找原因。

网友B:
芯片本身质量有问题是正常的,虽然这个几率非常低。
不过,良好的电路设计也很重要;程序除了能实现正常功能外,有必要添加些辅助的调试功能,这样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方便一点。

网友C:
PIC的芯片肯定都是原厂出来的,山寨啥都有,但是就没听过山寨单片机的。

网友D:
库存芯片的引脚可能氧化,造成虚焊,重新焊接就好了,我在做100个产品时,遇到过十几个这种问题

网友E:
1.这个芯片估计比楼主年龄都大,所以不要去研究芯片设计有问题了。
2.估计楼主用了直插的集成电路插座,接触不良是有可能的,试着换回去看看。
3.检查有没有硬性损坏,比如端口损坏等。
4.如果没有损坏,一般情况出在设计参数临界,需要仔细审核整个硬件设计。

网友F:
是怎么个不按程序运行?还是程序已经不运行?

这两点区别很大。

网友G:
先查清楚程序不正常的原因再说

网友H:
用了PIC单片机3年多了,应用到产品上的也有上千块了,虽然也出过很多问题,但是还从来没有到最后发现是因为片子的原因,所以楼主你还是好好找找其他方面的原因吧,强烈建议接口器件

网友I:
在线DEBUG, 看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