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105的boot

楼主(2013-01-12):
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很多说法不一,有疑问如下,
1.STM8S105出厂有一个bootloader,地址在0x6000处开始
   疑问一:用SWIM读,发现读出来的地址0X6000处都是0,没看到boot rom的代码
   疑问二:用SWIM是否可以擦除掉系统自带的BOOT程序,还是自带的是永远擦出不掉的
   疑问三:很多人说,新片子用串口下载一次就不行了,只能下载一次,是这样吗?
   疑问四:官方给的串口下程序好像不太好用,还要按复位键,还要1S内点击,这个是官方的0X6000地址里面的协议吗?

网友A:
哥们你没有好好看手册

网友B:
没用过,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C:
boot好像需要先使能才能串口ISP,而且使能是通过修改OPTION选项来设置的,所以最初还是需要STLINK配置下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