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输出模式没有的选?

楼主(2013-01-13):
发现79F161A I/O口输出模式没有的选。。。

网友A:
好像这个IC I/O设为输出模式后为推挽输出,电流比较大外部IC没法拉低

楼主:
是啊。我要用的普通51的准双向模式,又要作为输入又要作为输出能实现吗?

楼主:
难道答案就是反复设置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B:
是的,如果这个io又要输出,又要输入,需要反复设置输入输出模式。

楼主:
哦,明白了

楼主:
那几结贴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