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的芯片中没有片内的模拟滤波系统

楼主(2013-01-13):
P3的芯片中没有片内的模拟滤波系统

楼主:
数字滤波对于低频的信号如50HZ的工频信号处理并不好,尤其是在信号本身很微弱的情况下。那在使用P3系列芯片时如果要使用模拟滤波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利用芯片内的PGA再外加电阻电容吗?

网友A:
P3 你必须用内部opamp +external resistor capacitor

楼主:
我使用P1系列芯片的的内置滤波模块时,滤波效果并不怎么好,特别时在检测微弱信号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用的怎么样。

楼主:
P3现在用的人很少吗?是不是大家都还在用P1系列的芯片?

网友B:
有时候CY网站上去找,就能发现自己问题的答案

楼主:
果然,看来我以后得好好利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CY网站上去找,就能发现自己问题的答案

确实是,CY网站的知识库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