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弱弱的问一下,学模拟cmos集成电路

楼主(2013-01-13):
有必要把拉扎维的课后题全做一遍吗,做的好痛苦啊

网友A:
这本书的题目是课本正文的拓展,所以难度大点,像爱伦那本,题目是正文的重复,所以难度小点。CMOS设计是需要较长的咀嚼消化时间的,短时间猛看书猛做题不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的,充其量是死记硬背了一些结论而已。比如说,为什么不管是强反还是弱反型,ID都正比于W/L?为什么强反时是2/3Cox?
最要命的是:根据表中给的K,VT,lambda等参数,计算出来的值和答案一模一样,但是和仿真结果相比,差十万八千里。所以,很多人在校时,什么都算,工作后,都懒的算宽长比了,因为算出来的太不准,根本没个鸟用,都是严重依赖于仿真器了。
问题:模型太简单,铁定不准;模型太复杂,根本不适合手算,矛盾。再则,就算精确计算出gm,rds等参数,它们与设计指标不直接相关,浪费了时间。
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的题目是课本正文的拓展,所以难度大点,像爱伦那本,题目是正文的重复,所以难度小点。CMOS设计是需 ...

不懂啊,我是因为复试要考集成电路,指定了拉扎维的那本书,本科没学过,看的头好晕,所以上版求各位前辈,同辈的大牛,还有比我小的大神教一下怎么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