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win7系统的USB驱动有缺陷??

楼主(2013-01-13):
我做了一个USB设备,接在PC机上(WIN XP的系统),USB设备能正常使用,USB连接线0.5-4M都没问题。但是同样的PC机,装上Win7后,问题就来了:0.5M的USB连线都有问题,PC机检测到设备后,设备有动作,有数据发过来时,设备就从新加载!4M的连接线就更不用说了,也不行。
这到底是个什么原因?麻烦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欢迎赐教,感激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去官网看看,一定有个说法。

楼主:
还是弄不明白,

网友B:
这种问题,得先用USB Protocol Analyzer把枚举和传输过程都抓下来再分析,别用Bushound等纯软件工具。

请问这个USB PROTOCOL ANALYZER是软件还是一个硬件设备啊?软件哪有下载呢?

楼主:
也不知道怎分析了,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是你设备兼容性的问题,WIN7系统的驱动一般没什么问题,只能拿个USB分析仪截取数据分析了,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哦,祝你顺利吧。

楼主:
数据能抓到,但程序不是我写的,难分析

网友D:
电源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够吧

电源是够的,5v 200Ma 的驱动能力

网友B:
答baconlong:
USB协议分析仪(USB Protocol Analyzer)是硬件,它有相应的驱动和分析软件。网上查查很多的,我用过的有Lecroy(力科)和华鼎信泰的,个人认为前者的分析软件很强大的,后者的东西较便宜(国内的嘛,用我boss的话说,不就是个高速ADC+SRAM嘛,卖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baconlong:
USB协议分析仪(USB Protocol Analyzer)是硬件,它有相应的驱动和分析软件。网上查查很多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