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cypress cy7c68013a的pid和vid问题

楼主(2013-01-13):
没装驱动前 硬件id“USB\VID_0925&PID_3881” 那需要把驱动inf中的pid vid改成这个吗?我看到很多都是用默认的VID04B4PID8613安装的 这两者PID和VID有什么联系么?

楼主:
各位大侠 求助!

网友A:
自己写的pid/vid一定要改个inf文件,否则驱动装不上。

使用缺省的,在一台新机器上也要提供inf文件。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再遇到一台缺省的设备,两台设备会打架,名字什么的都混了,尤其对重枚举时把固件文件从主机下载到设备的驱动,更是乱到无法接受。

即使在开发工程中,你有一台缺省设备,某天又新开发了一个设备,都用缺省pid/vid,也会造成混乱。明智的方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pid/vid一定要改个inf文件,否则驱动装不上。

使用缺省的,在一台新机器上也要提供inf文件。最大 ...

谢谢!明白了
新问题是:CYusb驱动中的PID/VID有好几个
%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8613

; Cypress EZ-USB FX1 default ID
%VID_04B4&PID_6473.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6473

;Cypress Streamer example Device.
%VID_04B4&PID_1003.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1003

;Cypress EZ-USB FX1/FX2LP Example Device.DVK firmware examples use this VID/PID
%VID_04B4&PID_1004.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1004

通讯驱动 没改可以驱动 改动的话又不知道改哪个 改成什么 因为这个是兼容id还是硬件id?
eeprom的pid/vid 又该如何查询?
最后驱动后 设备管理器看到的是USB\VID_04B4&PID_1004
而没驱动前 看到的硬件id是USB\VID_0925&PID_3881

网友A:
设备管理器处可以查询新插入设备的PID/VID,哪怕在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之前,也是可查的。你可据此提供INF文件。

至于你说的什么驱动前、驱动后,没看明白。难不成是“第一次枚举、重枚举”?你的设备用C0还是C2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处可以查询新插入设备的PID/VID,哪怕在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之前,也是可查的。你可据此提供INF ...

就是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前,用设备管理器 看这个设备的“硬件id”是USB\VID_0925&PID_3881
安装完CYusb.sys后,设备管理器再看这个硬件的“硬件id”是变为USB\VID_04B4&PID_1004,而之前的那个值就找不到了,PID和VID不应该是出厂自带,还是可随意写入的?

网友A:
正常渠道PID/VID是要向USB.ORG申请,付费,他分配给你一个唯一的VID,然后你再自由分配PID。或者借用其它公司的VID。

如果你仅仅做测试,就随便写一个吧,0xff开头。

你查一下DSCR.A51写的VID/PID是多少,你的设备用C0还是C2启动?

网友B:
问一下,刚插上设备时VID PID是04B4 8613,下载固件后变成0547 1002,这应该怎么弄?

网友C(2013-05-12):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刚插上设备时VID PID是04B4 8613,下载固件后变成0547 1002,这应该怎么弄? ...

下载程序后变成什么是由你的dscr.a51程序中DeviceDscr部分的VID/PID决定的。

网友D(2013-11-20):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 / /blog.csdn.net/kaisuvi/article/details/863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