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3-01-13):
问一下verilog语言中  | 和||什么时候用

比如下面这句:
if( a==1 || b==1),用|还是||?感觉两个都可以用!

网友A:
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B:
本质区别是,||:逻辑或  而位运算符 或: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质区别是,||:逻辑或  而位运算符 或: |

感谢分享啊。

网友C:
请参考3楼的回答

网友D:
猴哥,真热心啊

网友E:
本质区别

网友F:
:) 一个是运算 一个是逻辑  括号里面貌似不能放运算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本质区别是,||:逻辑或  而位运算符 或: |

对  是这个区别

网友H:
一道和两道的区别

网友I:
单竖是位运算符,按位或,常用于计算具体的值,而双竖是逻辑或,只有1和0之分,常用于判断语句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单竖是位运算符,按位或,常用于计算具体的值,而双竖是逻辑或,只有1和0之分,常用于判断语句 ...

嗯都是一个意思

楼主:
对于if( a==1 || b==1)这句来说结果都一样!

网友J:
3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if( a==1 || b==1)这句来说结果都一样!

这个运算符都不一样。

网友C:
我不清楚你的怎么为什么会有同样的结果,但是这个概念不是你说的概念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不清楚你的怎么为什么会有同样的结果,但是这个概念不是你说的概念

为什么呢?

网友C:
是呀,兄弟,如果没有事情,就结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本质区别

肯定是本质区别啊

楼主:
貌似没回答我的问题!,结贴了!
我的意思是两个运算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否一样,如果一样的话用哪个更好!

网友L:
肯定不一样,LZ好好补习一下C吧。挺简单的一个问题。百度“运算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肯定不一样,LZ好好补习一下C吧。挺简单的一个问题。百度“运算符”

也是,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也是,多看看就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都明白了

青鸟都明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青鸟都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网友C:
;P大家都明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明白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