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测量200MV电压,直接调整基准电压为100MV,可行吗?

楼主(2013-01-13):
想用7135做一个单纯的电流表,分流电阻输出200mv,不想加运放了,直接输入7135,可行吗?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
大虾们很忙吗?没人回复

网友A:
可以的,但建议都是加运放

网友B:
可以,当然不要期待还有那么高的精度。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不调节基准电压,一样用。

楼主:
多谢,如果调整基准电压为200MV,积分电容;积分电阻要不要改?积分电阻r=v最大输入/20uA,这样积分电容是不是要改为22K,还有0.47的积分电容是不是可以不变。有没有人曾经这样应用过?

网友B:
可以都不改。我以前做过一个7135的标头,用开关控制2V和0.2V量程,就是只改基准电压。

网友C:
理论上可以,
但效果未必好,因为里面的过零比较器的灵敏度并没有提高。

网友D:
在实践中摸索一下,你会学的更加扎实。

网友E:
完全可以,有的仪表单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F:
可以,看精度要求。

网友G:
分辨率不高可以不加!

网友H(2013-02-21):
不可以,会零输入附近不稳定,最好用7109

网友I:
应该写成mV。写成MV,兆伏,吓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