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计数器如何实现计数?

楼主(2013-01-13):
我要设计一个计数器,让他测量外部的一个长度,请问他是怎么样实现计数的?

网友A:
只有有定时计数器就可以了吧,原理都是一样的。一个脉冲计一次。

网友B:
把要测量的长度转化成脉冲信号,然后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要测量的长度转化成脉冲信号,然后计数

他是怎么返回值的,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有定时计数器就可以了吧,原理都是一样的。一个脉冲计一次。

假如我采用64分频后,他的内部时钟频率是多少?怎么返回值啊,如果能给我说下整个过程,太感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要测量的长度转化成脉冲信号,然后计数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

计的数怎么返回给端口????请教哥

网友D:
内部时钟频率是:你的单片机的晶振频率;TIMER就是计数这个的,转换成时间:64分频 / 晶振频率 =计时S数,你可以查看一些单片机的书,关于TIMER的那一章,都会说明的很清楚 ,我记得,大约是这样的

网友E:
"测量外部的一个长度"?
是测量脉冲宽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