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定时产生这样的PWM,占空比37.5%,相位差90度

楼主(2013-01-13):
如何用一个定时产生这样的PWM,占空比37.5%,相位差90度

网友A:
占空比50%还行,随意的话,不行吧

网友B:
同求,
如何用1个TIMER输出3路频率一样,占空比为80%的,相位差为120度的PWM,频率较高,无法用中断方式。
也无法用多个PWM,因为其它PWM都被用了。。。。

网友C:
之前一位做产品的好像就是用一TIM2搞定的,如今要两个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