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跑了1分多钟出错,跑飞了

楼主(2013-01-13):
ARM, IO, se, ST, TI
在一个While(1)的循环里,上电运行1分多钟以后
出错,Cause:Undefined instruction,或是程序跑到循环外面了
大概是有啥原因?谢谢

楼主:
跑飞的ARM是三星S3C2450啊……

网友A:
看一看椎栈,看是否有什么线索呢?

网友B:
发生指令异常了,所以就跑到指令异常中断进行处理了。

网友C:
检查在while loop中使用的pointer是否有没完整定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