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序报告满足,但后仿真数据无法在一个周期内稳定

楼主(2013-01-13):
如下图所示,程序例化了四个模块,使用的同一个IP,数据要求是流水线输入流水线输出。功能仿真时,输出功能正确。但是后仿真时,有的输出无法在同一个周期内稳定,而且,四个相同的模块输出结果还不一样,后仿真中输出只有第一个正常。时序约束中只设置的时钟周期,4ns,静态时序报告显示如下:
Clock to Setup on destination clock clk
---------------+---------+---------+---------+---------+
                | Src:Rise| Src:Fall| Src:Rise| Src:Fall|
Source Clock   |Dest:Rise|Dest:Rise|Dest:Fall|Dest:Fall|
---------------+---------+---------+---------+---------+
clk            |    3.962|         |         |         |
---------------+---------+---------+---------+---------+

Timing summary:
---------------

Timing errors: 0  Score: 0  (Setup/Max: 0, Hold: 0)

Constraints cover 253308 paths, 0 nets, and 25468 connections

Design statistics:
    Minimum period:   3.962ns{1}   (Maximum frequency: 252.398MHz)

请大侠分析下原因,指导下小弟。

网友A:
应该是时序不满足要求造成的

网友B:
往往是临界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序不满足要求造成的

你指的是时序报告给出的时序不可靠吗?我后仿真只能测试到180MHz频率左右,达不到2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往是临界点的问题

后仿真只测到180HMz频率左右,离临界点的频率还有点远啊。。

网友A:
要么是你设计本身跑不了180M要么是IP本身不支持后仿真

网友C:
同楼上,还有就是综合引入了路径延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还有就是综合引入了路径延迟

兄弟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你设计本身跑不了180M要么是IP本身不支持后仿真

是能跑到180M,但是跑不到时序分析的250M,连200M也跑不到。。不知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能跑到180M,但是跑不到时序分析的250M,连200M也跑不到。。不知为啥

看visicom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visicom的回答

。。。时序报告就是poute-par静态时序报告啊,应该已经考虑了延迟才给出了最高频率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序报告就是poute-par静态时序报告啊,应该已经考虑了延迟才给出了最高频率吧 ...

如果你认为的都对,那你看猴哥的解释吧

网友A:
是呀,我解释过了。

要么是你设计本身跑不了180M要么是IP本身不支持后仿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解释过了。

要么是你设计本身跑不了180M要么是IP本身不支持后仿真 ...

猴哥解释的对

网友F:
解释的很好啊

网友G:
太给力啊

网友A: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解释过了。

要么是你设计本身跑不了180M要么是IP本身不支持后仿真 ...

那如何验证是设计频率达不到180M还是IP不支持后仿真呢。。只有下板子才能知道吗?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验证是设计频率达不到180M还是IP不支持后仿真呢。。只有下板子才能知道吗?有没有其他方法 ...

你都说了,看IP的说明。如果不是就板卡验证呗。
说不定板卡验证没有问题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看IP的说明。如果不是就板卡验证呗。
说不定板卡验证没有问题呢 ...

板卡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板卡呗

板卡验证可知道一切。如果是板卡可行,很大可能是IP不支持后仿。
如果板卡不行,那么证明你的程序时许不行

网友A:
都是大概

网友A:
有回信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回信么?

猴急?;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卡验证可知道一切。如果是板卡可行,很大可能是IP不支持后仿。
如果板卡不行,那么证明你的程序时许不 ...

==! 目前板卡还没到,只能先给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V5

网友A:
引用 网友I:
V5

这也V5?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也V5?

难道这个也只能靠板卡了么??

网友K(2014-02-17):
麻烦问一下楼主,你的Timing summary是哪里的?综合报告里的吗?
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不知道哪个才是最大频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序不满足要求造成的

你好,这篇帖子里的Timing summary是哪里的?综合报告里的吗?
楼主这个月的在线时间是0,他肯定看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好,这篇帖子里的Timing summary是哪里的?综合报告里的吗?
楼主这个月的在线时间是0,他肯定看不到了 ...

ISE跑完就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