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基础到熟练上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3-01-13):
想请教一下有ARM的基础.到熟练上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1个月够用的 么?

网友A:
一个月够呛,呵呵,有人带比较好些。

网友B:
想从单片机转学arm关键在于对arm的硬件的熟悉程度,硬件熟悉了,arm软件方面就没有很大的问题了,接着就是你个人的编程能力的问题了

网友C:
不够的 如果是学习无操作系统的应该木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果学习嵌入式。那就很麻烦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先下载视频,看一看的

网友D:
要看你每天打算花多少时间在这上面了

网友E:
还是得看需要多长时间吧

网友E:
我也是新手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F:
学的时间应该会很长的,加油呀

网友G:
现在正在做arm开发 如果不涉及底层的话 其实还是很快的

网友H:
没这么简单吧 根本就是两种思路呢

网友I:
主要看自己的努力程度了,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网友J:
建议你慢慢来 把基础打好

网友K:
引人而异 看你基础怎么样了

网友L:
不晓得 没学过

网友M:
几个月吧 加油吧 我也正在学arm

网友N:
呵呵 现在ARM应用太火了 大家都往这上面转那

网友C:
慢慢来呗,着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