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在STM32上用SDRAM吗?

楼主(2013-01-13):
有个项目想用大内存,16兆吧,用SRAM太贵了,要用SDRAM,又不想换系统,用51,STM32比较熟,44B0X啥的没用过 。

楼主:
加个CPLD做SDRAM控制器是不是可以搞定啊?

网友A:
就算你能模拟的出来,效率也成问题
楼主要明白不同的芯片各有所长。

网友B:
模拟是不太可能的,sdram需要定时刷新数据.除非光干这个.
目前成功的例子都是fsmc+fpga类似的方案.
还不如直接上arm9

楼主:
还是想其他办法好了,ARM9迁移跨度还是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