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这个恒压电路

楼主(2013-01-13):
小弟我想利用TL431和三极管做一个稳压电路,这个电路如果不加负载,确实能达到稳压效果,但是一旦加了负载,输出的电压就掉下去了。求各位大神指导呀

楼主:
R58 和R58就是取得470欧

网友A:
负载相对过大,可适当减小R56改善之。

楼主:
但是1k的电阻能保证TL431也能工作呀,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1k的电阻能保证TL431也能工作呀,会是这个问题吗

注意,Q19的基极电流是由R56供给的。小负载下足够,但负载大了就可能不够。

楼主:
多谢大哥指导,我这里还有一个论坛里面那个做LM3886HIFI的电路图,那个里面的R8接到的是三极管的基极,而我的是接到三极管的射级的,这个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B:
你拿我的图去改,都没有搞懂原理啊。

我是因为负压做不了跟随器,所以正压只有接到基极,你接到射极可以补偿EB压降,但是你看我的R6取的多少?你取的多大?431要求多大?我用的是达灵顿,你用的是达灵顿么?负载电流有多大?10欧姆的电阻拿来干嘛的?上面没有压降么?R57、R58你取的多大阻值?为什么要取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指导,我这里还有一个论坛里面那个做LM3886HIFI的电路图,那个里面的R8接到的是三极管的基极,而我 ...

取样点不同,输出电压差个Vbe。另外,由于分压电阻的电流由R6供给,这里的R6相对还要更小些。

楼主:
感谢两位大哥的指导,这里的10欧电阻,我想是用来给三极管分压的,R58和R57的阻值是根据我的输出电压来算的,因为我的三极管是882和772这种中功率对管,后面这一截是横流作用,那个mos管的作用就是想控制R60的导通和关断来控制一下电流。这个原理上应该行得通吧。

楼主:
话说,第一次离版主这么近,我还买过版主的那本深入浅出avr呢:P

网友B:
呵呵,感谢捧场啊。

不过你这个电路确实有问题,R57和58的值你没有给出来,所以不知道是否合适。10欧姆电阻完全没有作用,他和调整管加起来的发热量是等同于单独用调整管的。

后面那个三极管也起不到恒流的作用。

楼主:
好的,我在回去看看

网友C:
单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不够,在那个调整管之前加一个三极管做成达林屯吧。

网友D:
R61有限流作用,负载电流大了,其电压降大了,所以,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E:
将三极管换CMOS管试一下

网友F:
不是很了解   是不是基准电压有问题   或者是驱动能力过差   呵呵  仔细查一查   哦呵呵   顶一个

网友G:
这样理解对不对?一是前面说的驱动能力的问题,二是R61的10欧姆,它在1安时分压10伏特,是不是很大的压降呢。

网友G:
应该用mos管,它是压控型的输入阻抗高。或者加一三极管构成复合管,增大驱动能力。这个电路显然存在驱动能力的问题。还有那个R61如果是过流取样的电阻,要用0.1欧姆(当然要增加过流保护电路)。串上10欧姆电阻,给小电流板子防过冲用是挺好的,否则大电流情况下一定要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