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启动main()还是先启动SystemInit()

楼主(2013-01-13):
一个PDF里看到是先运行SystemInit(),后运行main()
但是启动代码里main()排在了SystemInit()的前面。
求解二者的执行顺序。

网友A:
先运行SystemInit(),后运行main() 比较好吧
所以, 新的库里 启动代码里main()排在了SystemInit()的后面。

网友B:
启动代码里的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先启动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网友C:
先启动Systeminit吧,运行了再执行 main,上面汇编写很清楚啊。。

网友D:
先启动Systeminit

网友E:
嵌入式应用,main函数一般不会退出,如果SystemInit在main之后的话,那就没机会运行了

楼主:
知道了,要看LDR的顺序
IMPORT只是声明。

网友F:
而且__main不是main,__main要清除bss段(ZI),并且复制部分text段(RW),才会跳转到真正地main,这部分代码在IAR和MDK里面都是封装在库里面的,没源码,倒是GCC的启动代码里面有,很清楚。

网友G:
好想LIB3.5以上的SystemInit是自动加载的吧

网友:
帮顶  新人表示看不懂

网友H:
先初始化,后运行main。

网友I:
先配置时钟,后运行MAIN(),当然也可以在main()中再增加时钟初始化 system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