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_LC pi型滤波器请教

楼主(2013-01-13):
CLC的传递函数

cut off frequency

波特图是这样的

从波特图上看,CLC传递函数在cut off频率处有一个双极点,使得增益无穷,也就是说没有输入,也会有输出,这样怎么达到滤波效果呢?岂不是增加了一个π型滤波器,会引起振荡?
请高人详解一下,或者附些资料能够使我明白!

网友A:
滤波必须考虑输入信号的带宽,超出其带宽的部分一般无需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必须考虑输入信号的带宽,超出其带宽的部分一般无需考虑。

那在Fc附近的噪声信号岂不是也要被放大?

网友B:
EMI滤波器需要如此书呆子式的理论分析吗?:'(

网友C(2021-03-09):
因为电容和电感有等效串联电阻。极点增益不会那么大。所以这种电路高ESR的极性电容反而是优选。

网友C: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解答不出来就要嘲讽?怪哉

网友D:
这个问题多少年前的啊,不知此时楼主是否已经有了答案。
1、做传递函数的时候忽略了负载R电阻的影响,把R当成是开路了,处在LC振荡频率下R不可忽略;
2、LC振荡没有振到飞起,一方面是没有非理想的元器件,总是有寄生内阻引起阻尼效果,源的内阻和电感电容的内阻都会一定程度抑制振荡;另一方面电感会饱和,电容也会超压,他们的参数会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