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以下,这是低通还是高通,我自己仿真怎么是低通?

楼主:
请看以下,这是低通还是高通,我自己仿真怎么是低通?

网友A(2013-01-13):
这是高频放大电路啊,准确来说也不能叫高通电路啊……就算按照楼主的意思也是符合的,高频段增益大,楼主是不是仿真出来高频段增益下降了?那是运放带宽的问题,你可以看那一块频率已经几百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