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谁知道这MCU谁家的?

楼主(2013-01-13):
谁知道这MCU谁家的? 154-LGP-A3A  芯片背面就这些字!!

网友A:
应该是代理商自己封的吧 我估计是华润或者ELAN的芯片 QQ119477579

网友B:
你先知道是什么牌子其一,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其二我就能知道它的型号

网友C:
呵呵,知道也没有用呀,这种芯片解密不了的.只有重新开发才有用.

网友D:
路过,工规 FLAHS  芯片联系~~

楼主:
看来只能用别的MCU重新写程序了!!

网友E:
是不是打磨芯片?

网友F:
呵呵,晟矽的芯片吧?,我们不常只有背印,无正面印字的。

网友G:
这个刻字一看就是自己弄的 是猜不出来那家的  还是自己重新弄吧单片机简单的很的  简单!

网友H(2013-02-20):
这样印字是看不出那家的,还不如重写,有订单免费开发,一般案子1-2天出样。

网友I:
真看不出来是哪家,有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