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 进入停机模式(halt)前是不是不能养狗呀。

楼主(2013-01-13):
最近调试一个低功耗的产品,需要产品通过按键检测 进入到低功耗的 停机模式。 问题来了。 就是不开启独立看门狗的话,进入停机模式还可以,电流消耗也能做到uA级别。 可是一旦被开启了独立看门狗, 那进入低功耗后 就会被复位。   各位大虾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哦。
若是没有看门狗的话 那产品性能会大打折扣的。  急切盼望有能人大侠帮忙解决。 谢谢了

网友A:
用窗口看门狗来代替独立看门狗,就可以了。

楼主:
独立看门狗的初始化程序我知道可以写成下面
void IWDG_Init(void)
{
        IWDG_KR = 0xCC;
        IWDG_KR = 0x55;
        IWDG_PR = 0x06;
        IWDG_RLR = 0xFF;
        IWDG_KR = 0xAA;
}
那wwdg的初始化程序 大家都是怎么写的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例子

楼主:
没有朋友关注吗,每天发一次 顶顶  不要沉 不要沉下去。

网友B(2015-01-19):
引用 楼主:
没有朋友关注吗,每天发一次 顶顶  不要沉 不要沉下去。

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进入HALT就复位了,怎么办?

网友C:
这一个要加关注.

网友D:
我都是裸奔,从没用过狗。关注!

网友E(2017-04-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暂时还没解决。
在STM8s参考手册 LSI那一章,说注意:当独立看门狗使用 LSI 为时钟源时,为了保证 CPU 在系统出错时不与独立看门狗使用同一个时钟,
当选项字节位 LSI_EN 为 0 时, LSI 不能做为主时钟。请参见数据手册中的选项字节章节。
我理解为,当把LIS分配给 看门狗,Halt就不会跑了,事实上是halt,也还在跑,还能唤醒。
网上说,配置一个选择字节。我在STVP 和STM8S003F中都没有找到对应的选项字。
顶上去期待有人答复。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halt 和独立看门狗不能公用一个时钟。我不明白的是网上STVP修改选项字能关看门狗不复位是怎么做到的。是芯片不一样还是软件版本不一样。

网友F:
不能在中断里面执行喂狗啊?

网友F:
这个使用定时器唤醒喂狗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