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

楼主(2013-01-13):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搭电路,网上搜。

网友A:
运放搭电路,网上搜,很多。

网友B:
0-3.3V转换成4-20MA 电压转电流 模电书上有现成的电路
0-3.3V转换成0-5V 应该有专门的DC-DC

网友C:
一看楼主就是测量电流电压的
直接用运放搭。

网友D:
           直接用运放搭~~~

网友E:
使用运放电路实现   需要了解一下运放的特性   呵呵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运放电路实现   需要了解一下运放的特性   呵呵   很不错

有具体的电路吗 谢谢

网友F:
根据具体要求,用同相放大电路和U/I变换电路实现即可.

网友G:
4-20MA 测量用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是电流环的应用 吧?远距离传输信号,避免电压的衰减,
现在好好像用抓们的转换器件,TI的XTR111好像就是把,我之前做的时候用的是TI的器件,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