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op输出振铃问题

楼主(2013-01-1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电路设计冗赘。改成下图:

楼主:
试过跟随模式,也不理想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需要输出方波脉冲?方波脉冲用比较器包你满意。

楼主:
不是,是检测用,将检测输入信号按一定大小不失真输出

网友B:
去掉R5C3,直接测量是否有振铃

网友C:
什么叫振铃电路  有朋友可以介绍一下   谢谢了   呵呵

楼主:
没有合适的答案,不过多谢大家了,我继续测试,有结果了告诉大家,刚发现可能是输入和地感应上干扰了

网友D:
1,请公布一下你采用的运放型号?
2,你的电路时交流耦合放大电路。由于你想测量的信号频率接近30KHZ,而你搭建的带宽放大器带宽为14HZ-1KHZ。这样的话,信号肯定有损失的。
3,为了看清信号的偏置,以及是否消波,你不要在输出端加C30。直接测量。4,由于输入信号较弱,且斜率比较高,因此布线的时候,应是线最短,从而减少引线电感。测试的时候,尽量直接测量,不要焊接引线。引线太长也会看到错误的振零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