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设计】+GUI的移植

楼主(2013-01-13):
做了一简单的ucGUI的移植,借鉴了一下前人的经验。
没有使用memdev 记得把ucgui解压后 吧gui这个文件夹都拷到文件里面编译一下
我把TFT的驱动写好了 只需要复制一下其他的文件夹就行了。
先上图片 瞧一瞧效果晚上拍的 所以看不太清楚的

源码程序

网友A:
可以说明一下用了STM32的哪个型号的片子? TFT的驱动芯片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明一下用了STM32的哪个型号的片子? TFT的驱动芯片的型号?

stm32f3 驱动片是 hx834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明一下用了STM32的哪个型号的片子? TFT的驱动芯片的型号?

客气了 以前用过跟楼主发布的相似的程序,所以知道一些!

网友C:
有空结合楼主的gui 加上我测试的mems 做个显示盘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这个文件编译后,提示打不开“GUI.h”,然后找了一下,确实没发现这个文件,是不是漏传了,"GUI_X.h"这个头文件也没发现,麻烦能补发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这个文件编译后,提示打不开“GUI.h”,然后找了一下,确实没发现这个文件,是不是漏传了,"GUI_ ...

这些在GUI文件下的core文件或其他CONFIG配置文件夹里,楼主去网上下个源码就有了

网友F:
怎么移植的啊请教?我现在还不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