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源层可以共用一个地层吗?

楼主(2013-01-13):
1.PCB中,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源层可以共用一个地层吗?
2.如果可以共用地层的话,对于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源层是各自用一个地层好,还是共用一个地层好?
3. “两个电源层:3.3V,2.1V; 两个信号层 ;地层”  怎样布局最好?

网友A:
共用地层   采用内电层分割

网友B:
可以 内电层分割下就可以了 多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层板

不对呀,有两个电源层,两个信号层,再加一个地层的话就应该是5层板。求解释呀!!非常感谢!

网友D:
采用一个地层,电源层分割为3.3V,2.1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对呀,有两个电源层,两个信号层,再加一个地层的话就应该是5层板。求解释呀!!非常感谢! ...

如6楼所说,多看看资料,PCB没有奇数层板,除了单面的,一般都是偶数层,电源层要分成两部分,画的时候尽量把同一个电源画在一起,分割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E:
赞同,如果电源不多而且干扰不是很严重的情况又想降低成本建议同一个地层进行分割,如果成本不是问题或者干扰较严重建议分开

网友F:
四層板,地層需要分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