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模拟IIC驱动24C02

楼主(2013-01-14):
LZ菜鸟一枚,半夜还睡不着,PIC16F887A模拟IIC驱动24C02的程序始终调试不成功,网上找了一些例程参考也还是不对,实在是没辙,遂向给位大侠请教,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二,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程序~(887A自带的IIC模块已调试成功,就是模拟驱动始终没搞定)

网友A:
请到MICROCHIP官方网站,搜索24C02或者24LC02,然后在搜索结果中找那些相关应用**看看里面的示范代码,参照那个修修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B:
自己模拟IIC的时候,注意下引脚的方向,端口输入输出的设置

楼主(2013-10-15):
搞定了!谢谢各位!原来是模拟IIC数据通信时PIC单片机IO口方向设置问题!

网友C(2014-11-03):
大侠,我是新手也正在研究,程序可以发一下邮箱吗?2908278679@qq.com

网友(2016-02-28):
您好前辈!冒昧的问一句可以把您的劳动成果跟我分享一下吗?我现在在实习,我现在也是在用IO口模拟IIC通讯这遇到了问题,希望可以借鉴一下您的程序;谢谢!邮箱13343278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