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15V转+/-50V的DCDC电源

楼主(2013-01-14):
做的项目里需要正负50V电源,供电电源正负15V。
刚接触,不知道有什么型号,求推荐。
谢谢!

网友A:
自己做吧

网友B:
XL6009  --升压型直流电源变换器芯片
1.输入电压5V-32V
2.最大输出电压:60V
3.最大开关电流:4A
4.开关频率:400KHZ
5.封装:TO2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