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字节的数组,类型强制转换成int16型,结果是什么?

楼主(2013-01-14):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楼主亲自调试下。印象更深刻,别人说的,可能你过两天就又忘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亲自调试下。印象更深刻,别人说的,可能你过两天就又忘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 ...

楼上,试过了,才发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试过了,才发帖的

没得出结果吗?还是来考考大家?:P

网友B:
就是连续读两个字节,结果取决于编译器的大小端格式

网友C:
没算出来

网友D:
1  考虑大小端
2  考虑对齐

网友E:
楼上几位都错了.
跟大小端模式没啥关系的.
他又不是采用指针类型转化,取指针,只不过是强值转化而已.
a是 uint8_t, 所以*a的值是1
强值转化后的结果..uint16_t(*a) == 0x0001, 所以无所谓大小端模式

要涉及到大小端模式写法是
*(uint16_t *)&a 这个才是, 相当与对给地址去16位长度,指针值而已.

//------------------------------------------
3字节的数组,类型强制转换成int16型,结果是什么?
uint8_t  a[0]=0x01,a[1]=0x02,a[2]=0x03;
t=(int16_t)(*a);
t等于多少?
//-------------------------------

网友F:
大小端是一个,对齐是一个,要不会hard fault

网友G:
8楼正确!
t = 0x0001;
顺便确认下 uint8_t  a[0]=0x01,a[1]=0x02,a[2]=0x03; 这么写写**确?

网友G:
论坛连  falv 的 fa 这个字都屏蔽?写成 三点水+去 两个字也能屏蔽,,高级

网友B:
很明显,LZr意思是:
把一个有3个成员的unsigned char数组的首地址强制转换成一个指针,指向unsigned int的变量,通过指针取出变量,结果会怎样,这个与大小端有关

结果代码写错了,写成了将第0个成员强制转换成了unsigned int,这个与大小端无关

网友H:
uint8_t  a[0]=0x01,a[1]=0x02,a[2]=0x03;
确定这样能编译过去?

楼主:
a[0]=0x01,a[1]=0x02,a[2]=0x03;
这么写只是匆忙间做个意思表达而已,这么写是通不过的
t=(int16_t)(*a)
t=*(int16_t *)(a)
t=*(int16_t)(a)
结果完全不同,无意中造成的错误

网友I:
问法明显就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都错了.
跟大小端模式没啥关系的.
他又不是采用指针类型转化,取指针,只不过是强值转化而已.

数组名是常量,本身就是地址,你再&a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