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h275是一款什么IC啊,求具体型号

楼主(2013-01-14):
一移动电源上用的IC,5H275坏了没有电输出,查不到型号,请大家帮帮忙了,谢谢!
外观如上图

网友A:
很明显是单节锂电池保护IC DW01,在淘宝跟MOS管8205A一起买才0.5元一对。DW01的过放电压太低才2.4.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坏吧?难道你的电芯没有电压,变0伏了,直接对电芯充下电,DW01+不支持0伏电芯充电,需要电芯大于1.6V.

楼主:
电池是好的,这个IC是我将电池接反了后坏了,有烧焦的痕迹

网友A:
你上原理图,你确认是跟上面一样丝印的元器件?

网友A:
是串接在锂电池负极的吗?如果是就是锂电池保护二合一IC(锂电池保护跟MOS结合体)。
如果是在升压电感那就应该是升压IC,你最好上下电路原理图。

楼主:
这个IC在电感的右上方,U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单节锂电池保护IC DW01,在淘宝跟MOS管8205A一起买才0.5元一对。DW01的过放电压太低才2.4. ...

蛮便宜的,质量怎么样?
纯单片机搞个移动电源,怎么样?有优势没?

楼主:
DW01是在图一的那个U2啊左边是IT8205A

网友B:
:L搞了半天不是问LZ位的图。。。。

网友A:
坏掉那个是升压IC,网络上随便找一个SOT-23-6的升压IC对下原理图基本是一样的。FP6291等等。

网友A:
就是这样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蛮便宜的,质量怎么样?
纯单片机搞个移动电源,怎么样?有优势没?

用单片机实现所有功能是最廉价的了。而且最容易实现你需要的功能的,用硬件搭起来的很多时候很难达到你想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