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近开关,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3-01-14):
我们产品上的一个红外开关电路,感应距离10CM左右,总是收到干扰的困扰,因为是在室内使用的,当光线稍微暗下去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关了,很是郁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邦纳的红外光电,两百多块钱一个,它受外界光线的影响很小,10CM,也可以用色标传感器,可靠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邦纳的红外光电,两百多块钱一个,它受外界光线的影响很小,10CM,也可以用色标传感器,可靠性更高 ...

我整个板子成本才几十,200多:L买个红外...

网友B:
1. 加深色滤镜,过滤可见光.有条件配用指定波长滤镜,效果更佳.一般配个深茶色有机玻璃也将就可用.
2. 发射加调制波,适当调整接收灵敏度.
3. 传感器前加装紧身套筒,使正射光有效,减弱侧射斜射光的影响

网友C:
换一个方向吧,STM8T141/143,性能效果应该都会比IR要好

网友D:
按老T叔的来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E:
喔,专业!我这个搞结构的都受益匪浅!顶一个!

网友F:
用单片机做,可以做到光线没有影响,我在某工业产品上很稳定,成本几元,不过刚为别人设计才1年,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可以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单片机做,可以做到光线没有影响,我在某工业产品上很稳定,成本几元,不过刚为别人设计才1年,具体细节 ...

请问你是用AD的方法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QQ交流下吗? 3396332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方向吧,STM8T141/143,性能效果应该都会比IR要好

你这个是电容感应的芯片吗?  我们有个国外的用的就是Qtouch芯片,不要感应焊盘要做的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方向吧,STM8T141/143,性能效果应该都会比IR要好

请问你有这颗芯片的供应商吗,大概什么价格,百度了下,觉得可以优化外壳不错。

网友G:
不知道你的要求是怎么样

网友G:
方便的话可以QQ联系 307326799

网友H:
T叔这个很到位

网友I:
用单片机 发送频率调制的信号 接受的信号也必须是调制的

网友J:
T叔正解呵呵

网友K:
顶T叔,过滤可见光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这颗芯片的供应商吗,大概什么价格,百度了下,觉得可以优化外壳不错。 ...

应该可以找ST的代理商吧,官网上的价格是在0.6$以下吧。
感应焊盘主要是针对touch的敏感度决定吧,应该可以做小些。
至于EMC方面,141这块我没接触太多。
别外一块STM8TL53是遇到耦合传导的问题,应该通过加电容可以改进的。

网友L:
同意17楼的说法!稳定性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