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CB走线怎么画

楼主(2013-01-14):
PCB走线很漂亮,但不知道怎么画出来的?谁知道啊

网友A:
感觉像是泪滴出来的!

网友B:
画弧线,然后加泪滴漂亮有余,实用不足

网友C:
焊盘还要加铜皮才行,这样不利于灯珠散热

网友C:
个人对于这样的板子,直接在中间画线,然后覆铜,删除中间的间距线就搞掂。

网友D:
这种板子比较费时间

网友E:
这种板最好画了,先画好几根线后一路复制粘贴搞定,我去年画了很多LED屏的板子。

楼主:
有附件,你们下载看看,我删除一条线,没有飞线,好像直接画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弧线,然后加泪滴漂亮有余,实用不足

个人感觉,和灯珠pin脚相连附近焊盘加大,有利散热

网友B:
弧线是用很多小线条拼成的,文件会变得很大,电脑差一点都跑不动。
焊盘加泪滴可增加附着力,没觉得有散热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