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2013-01-14):
这个电路用在工业现场的开关量控制,平时用的不多,所以想以控制7805的供电来减少功耗及元件通电老化。
请大家帮忙给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

楼主:
Q1的集电极可以用IO直接拉低来控制,C1主要是开机自检测用,

不知用这样的电路有没有必要,主要思想还是想节约785的静态功耗,还有延长无件的寿命

拍砖吧..........

网友A:
有个4148貌似反了吧

网友B:
确实最后一个二极管反了,还有R4的作用是啥有点不明白,是限制输入电流么

网友C:
最右边的的二极管接反了,R4是降压的吧

网友D:
楼主电路还是改回这个好:

网友E:
楼上是继电器的负控,比较安全

楼主:
续流管的确是反了,画时没在意,不好意思!
R4的作用如5楼所说,是给三端稳压接地脚一个0.7V的虚地电压,
7楼兄弟说6楼的图负控比较安全,能够说的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F(2013-04-19):
引用 楼主:
续流管的确是反了,画时没在意,不好意思!
R4的作用如5楼所说,是给三端稳压接地脚一个0.7V的虚地电压,
7 ...

是给三端稳压接地脚一个0.7V的虚地电压,小弟不是很懂啊。。求解。。不加这个电阻r4和那个7805的接地二极管有事吗?

网友G:
没看明白多加两个4148干啥用

网友H:
R4可以不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给三端稳压接地脚一个0.7V的虚地电压,小弟不是很懂啊。。求解。。不加这个电阻r4和那个7805的接地二极 ...

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用R4,还有为什么要用4148提供个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