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F516脱离仿真器通讯读数据不稳

楼主(2013-01-14):
现在用88F516芯片,带仿真器时,通过通讯485读取数据很稳定,但去掉仿真器用通讯读取的数据就不稳定,在1-20值范围内跳动,加了中位值滤波也没有明显效果,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嚴格按照串口設置說明正確設置波特率,應該不會有如此偏差,請使用示波器抓取波形查明是何原因導致。

网友B:
不可能的事。你说挂着仿真器,某些功能不正常还有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