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F14K50的IO口无法操作问题

楼主(2013-01-14):
如下面程序,

PORTCbits.RC5=1;
PORTCbits.RC5=0;

我同时写上面两条程序,结果实际测试结果为执行的是第一条,而第二条不执行。
如果我只写一条 PORTCbits.RC5=1; 那么IO根本就不操作,
必需连续写两条,
PORTCbits.RC5=1;
PORTCbits.RC5=0;
但是IO口却只执行第一条。

这是怎么回事,这给我的移植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网友A:
木有这回事吧,你是如何判断执行的是第一条,而第二条不执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这回事吧,你是如何判断执行的是第一条,而第二条不执行的啊。

直接测IO口的电压,应该不是功能复用影响吧,如果是,应该会IO口输出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测IO口的电压,应该不是功能复用影响吧,如果是,应该会IO口输出失败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端口
  TRISCbits.TRISC5=0; //RC5端口设置为输出
  PORTCbits.RC5=1; //RC5端口置为高电平
  PORTCbits.RC5=0;
  while(1);
}

是这样测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测试的么?

嗯,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没这芯片的开发板,不好直接写最小程序测试(烧录麻烦),所以还是使用了BOOTLOAD程序通过这芯片的USB引脚来自写程序。

现在不管了,直接连续写两条命令了,目前看起来没问题了。
这个引脚是做为软件模拟SPI接口的CSN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