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耳机插入检测硬件电路

楼主(2013-01-14):
跪求耳机插入检测硬件电路,目前手上的项目要求3.5mm耳机音频输入,能识别耳机插入,求电路设计图,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3.5耳机本身两个两个触片就行

网友B:
耳机插座内部,有一个弹片的连动装置。耳机插头没有插入和插入状态下是不同的。具体的你可以弄个实物那表测测。

网友C:
耳机插座本身的两个弹片就可以,插入和拔出对应上拉和下拉。
还有一种四芯耳机的MIC和GND自适应检测,在该检测信号基础上增加或门也可以实现耳机插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插座本身的两个弹片就可以,插入和拔出对应上拉和下拉。
还有一种四芯耳机的MIC和GND自适应检测,在该 ...

我现在就是用耳机本身的,没插入的时候上拉到电源,插入下拉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插座本身的两个弹片就可以,插入和拔出对应上拉和下拉。
还有一种四芯耳机的MIC和GND自适应检测,在该 ...

原理图如上,有问题吗?麻烦帮我确认下,这个不能错,只能做一版。谢谢

网友D:
先焊一个洞洞板,实验下,再作制板,就可以了呀

网友E:
华强北那边超过5毛钱的耳机插头上都可以支持插入检测的。

网友F:
耳机插入和不插入时插座弹片会断开和短接。

网友G:
楼主可以看一下你的耳机的规格书,上面一般都会有写的

网友H:
正好刚做个

网友I(2020-07-24):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是否还会遇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