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关于TPS54310官方原理图中电感的用法?

楼主(2013-01-14):
L1那个电感,和电容C9 貌似要构成一个滤波器,我有个开发板上用的是2.7uH和100uF,但是我手头没有2.7uH,就用1uH代替了,结果输出是0.几V啊,后来换上2.7就好使了,有这么大的区别吗?这不是线性电源吧,很想那种开关电源,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你可以俩1uH串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俩1uH串联试试

我是想问电感值得变化会如何影响芯片工作,为何差距怎么大

网友B:
看规格书,抓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规格书,抓波形

能给点具体的指点吗

网友C(2013-02-22):
你看看是不是影响boot了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电感的电流不够,饱和了。这不是普通的LC滤波,具体设计可以看看DC-DC方面的书籍。

网友E(2013-11-07):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电感值得变化会如何影响芯片工作,为何差距怎么大

你好,你用的开发板的54310芯片的电路图可以发给我一份吗??邮箱njnh2013@163.com谢谢

网友F:
电感是作为储能元器件,
电感小了,储能不够,自然无法维持正常的输出。。。

网友G:
估计芯片里边有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