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这个信号处理电路原理

楼主(2013-01-14):
是这样的。 V2或许是一个脉冲信号输入同相端或许是一个直流信号输入同相端.请问当这个信号变化的时候.输出信号会怎样变.另外电容C1.C2.C3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各位大侠指教啊.... 最好能详细分析其原理

网友A:
两运放均使用单电源。
如果R4C3下端符号是表示接地,那么R3C3R4构成分压器,其中间点直流电位为电源电压之半,交流地电位。
R1R2使U1成为51倍增益的同相放大器。C2很可疑,这么大容量将使V2的较高频率成份信号短路掉。
如果V2为脉冲,U1输出端电位高于电源电压之半再加一个二极管压降,则U2同相输入端为U1输出端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反相输入端为同相输入端再经R6R7分压,U2开环,故U2输出正向脉冲,峰值接近电源电压。V2脉冲过后,U2同相输入端为电源电压之半,反相输入端因C1经R7放电较慢,一段时间内将高于同相输入端,U2对幅度稍小于前一个脉冲的脉冲信号不响应,输出接近地。

网友A:
楼主贴图是仿真图,仿真几次就知道了。

楼主:
用的MULTISIM仿真的。仿真结果一塌糊涂, 另外想请教一下 R3 R4分压 电容C3存在的必要性.?  还有U2反相端经RC为什么要连接到U1的反相.?  PS:  V2是光敏传感器.这个电路是要检测瞬间光被遮挡时才有脉冲输出,天色变化对电路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图是仿真图,仿真几次就知道了。

用的MULTISIM仿真的。仿真结果一塌糊涂, 另外想请教一下 R3 R4分压 电容C3存在的必要性.?  还有U2反相端经RC为什么要连接到U1的反相.?  PS:  V2是光敏传感器.这个电路是要检测瞬间光被遮挡时才有脉冲输出,天色变化对电路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