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pture画sch,PSPICE仿真、最后用altium画pcb?

楼主(2013-01-14):
请教版主和各位大侠:

如何用capture画sch,PSPICE仿真、最后用altium画pcb?

问题是  capture 画原理图后,同一个电路图中,可不可以只针对其中部分电路进行仿真??
因为有些接插件、MCU等等是没有模型的?

网友A:
可以,只对DDR等高速电路部分仿真。包括用OrCAD画原理图,用PADS仿真。

网友B:
capture和PSPICE现在是一家的软件  当然可以
altiun画PCB  可以看下ALTIUM官网的Moving to Altium Designer From OrCAD

网友C:
我一直用capture画原理图  有时候也做仿真  仿真的时候有个要求就是必须使用pspice库文件里面的元件  这里面的元件才有电器特性  关于你说的一个原理图中只想仿真部分电路  这是不行的  在仿真时整个原理图中的电路都会参与仿真   仿真完成后  你可以将探针放到电路原理图中的任意一点上  都会看到改点的波形图

网友D(2014-04-05):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capture画原理图  有时候也做仿真  仿真的时候有个要求就是必须使用pspice库文件里面的元件  这里 ...

版主,你好,我一直用的pads画原理图与pcB,现在也打算用orcad画图,再然后pspice仿真,pads画板;
我只用过PSPICE 16.6,capture怎么用,貌似有capture CIS ,其实也就是这几天软件怎么装换,望教教我,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我一直用的pads画原理图与pcB,现在也打算用orcad画图,再然后pspice仿真,pads画板;
我只 ...

会用pspice应该就会orcad的  orcad中的一个功能啊
用capture是只要元器件选择pspice里面的 就可以仿真
软件网上有16.5版本的**文档   我们现在用16.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用pspice应该就会orcad的  orcad中的一个功能啊
用capture是只要元器件选择pspice里面的 就可以仿真
...

版主 PDAS logic与layout封装是对应的,如果用capture画原理图,那怎么倒过去跟LAYout封装对应啊?-两个软件怎么结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 PDAS logic与layout封装是对应的,如果用capture画原理图,那怎么倒过去跟LAYout封装对应啊?-两个 ...

在capture里面的元器件footprint里面填上layout里面的封装明
然后到处net   用PADS导入就可以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capture里面的元器件footprint里面填上layout里面的封装明
然后到处net   用PADS导入就可以啦 ...

版主 刚刚初学了capture 是有footprint改分装 ,请问你PDAS的封装都能记住么?我用了2年 只是纯粹的调用库。。。。。。另外这里面调用PADS的封装的话 管脚属性能对上? 换句话说 capture建图时还要看着PADS的封装 觉得这个好麻烦了、、、、、
还望指导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 刚刚初学了capture 是有footprint改分装 ,请问你PDAS的封装都能记住么?我用了2年 只是纯粹的调用 ...

两个不同厂家的东西    我觉得只能这样了
你先做个简单的  走一下流程吧
你为什么不用logic而选用candence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不同厂家的东西    我觉得只能这样了
你先做个简单的  走一下流程吧
你为什么不用logic而选用canden ...

不想画2份原理图。。。。logic画一份  PSPICE仿真还要画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