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触摸键 硬件上如何提高灵敏度?

楼主:
一套程序放在2块不同的PCB上,一块加了5mm厚的PVC按键都很灵敏,另一块只有手触碰到金属才能有效。
用的是ST的官方库,软件调节灵敏度,已经调节的很高了。
我现在只能怀疑是PCB走线的问题了,不灵敏的那块走线有点长。
求解释啊!

网友A(2013-01-14):
pcb截图发上来, 走线和线宽都有影响的

楼主:
PCB 香烟盒那么大,红色是触摸键,用的STM8S103 ,mcu放在底层。
有用到shield 屏蔽,不过似乎效果不明显。

网友B(2014-06-16):
楼主能不能触摸按键的程序共享下啊,最近在搞触摸,但是一直出不来,好都问题

网友C:
不要用ST做触摸按键;可以CYPRESS的MBR3做,如果是工业级的产品可以用PSOC1做;专业触摸方案

网友D(2019-06-01):
有没有专业的触摸IC推荐,我的触摸线很长怎么处理。